用了发电机后水泵没有压力是乍回事?

楼主(2011-04-04):
公司有一台设备用市电水泵的压力有1.5KG 但用75KW发电机后压力只有0.5KG是怎么回事啊?风机的风也下降不少,功率,电压、频率都正常的 400V/50HZ 。但是原动机的转速没法调整 一调电压、频率都上去了,而情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哪位师傅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功率因素的原因

网友B:
貌似发电机的相序是反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发电机的相序是反的

网友D:
如果发电机的功率等参数符合水泵的要求,一;请检查配线是否符合要求。二;水泵是否反转。三;水泵的进水口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D:
查一下是否二相运行。

网友E:
肯定是电压和频率问题,因发电不管怎样电压和频率都没有市电高。请检查清楚。

网友F:
发电机的相序和市电的相序反了

网友G:
应该是电压,和频率有问题啊,要仔细看看哟

网友H:
应该是发电机主线输出相序接反了吧

1162859666@qq.com

网友I:
一般是相序反了!

网友J:
应该是相序反了

网友D:
将三根电源的任意二根对调。

网友K:
楼主怎么没有揭晓答案,难道这么大师帮你出主意,你还没搞定?

网友L:
二个原因有可能
第一轉向相反
第二水泵裡空氣未排出

网友D:
把水泵电机进线盒子内任意两根电源线对调一下。

楼主:
相序不可能反 因为整个马达柜不只是这俩个电机而已 还有很多电机的 只要没有要求压力的电机都没有问题 找厂家看看吧

楼主:
搞定了 因为别的电机都用了变频器 应该是相序反了 不过那个设备现在不能停 没法试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谢谢师傅们的指点 不然翻船了

网友M:
有可能是相序反了

网友N:
很有可能是相序反了呀

网友O:
肯定是电压和频率问题,因发电不管怎样电压和频率都没有市电高。请检查清楚。
我觉得不是相序的问题,这个要相信楼主,发出的电肯定首先会确认相序,他还不至于这个不懂.
我们原来在煤矿经常遇到这种事,但风机和水泵照样正常运转,不知楼主的发电系统的控制屏是什么样的,我原来如果遇到这样的,只要在屏上将屏上的励磁机旋扭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P:
应该是相序问题

网友Q:
貌似发电机的相序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