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MT6070IH程序下载时老提示检查密码或下载线,如何解决

楼主(2011-04-04):
如题!请高手指教下
下载积分:+1(旭日东升) 威纶屏本身需要重置上载 ..

网友A:
检查密码,是下载密码不正确,检查下载线,是驱动错误或者下载线问题,对应解决就行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最后用u盘解决了

网友C:
换条数据线就行了

网友D(2012-03-26):
是下载密码的问题,初始密码为6个1.

网友E:
我也遇到了 是你的通讯线端口插进去的比较短吧 我换了根能插牢的就好了

网友F:
我现在还没有解决,笔记本电脑不行,台式电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