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 PLF 分别有什么用?什么含义啊,手册看不明白

楼主(2011-04-04):
如标题,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网友A:
PLS是上升沿脉冲输出指令,在从OFF变为接通的时候输出一次,
PLF是下降沿脉冲输出指令,在从接通变为OFF的时候,接通一次。

网友B:
我之前也有误会过。多理解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和LDP LDF是相同的功能
关键他是输出啊

网友D:
一个上升沿,一个是下降沿触发

网友E:
分别是上升沿和下降沿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前沿微分和后延微分啊

网友G:
上升沿,和下降沿啊

网友H:
例如:LD X0 PLS M0即为当X0的上升沿到来时,M0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PLF则相反
o 原来是这样
下载积分:+3(sexydiban)

网友I:
PLS是上升沿脉冲输出指令,是指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从OFF变为接通的时候只输出一次,接通多次也不会输出,,,PLF也是同样,只是在下降沿脉冲输出时才有效。

网友J:
我曾经也不明白,试验一下很清楚

网友K:
1楼讲的楼主应该明白。

网友L:
看来大家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