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哪位大哥懂得加密PDF啊.小弟百度过,一就是从文件什么 安全那里.但我这安全里面没得选择的,没下拉栏,   还有就是下载加密软件,但觉得那软件没什么作用,一加密那图标就变了,

       我想把PDF锁起来.只可看,不可复制,更改!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你的可能是PDF文档的阅读软件,需要编辑软件才可以的

版主,我还是弄不了 跟下面大哥弄转换图片,弄出来很模糊的。  你能发你的PDF编程软件给我吗、?    QQ819734181

网友B:
你要是有耐心,直接截屏做成图片再搞成PDF格式,这样下来比加密要保险的多。
就我感受,PDF的解密工作比加密要有趣的多。

网友C:
版主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可能是PDF文档的阅读软件,需要编辑软件才可以的
[attachment=58134]

能推荐好用的PDF文档编辑软件吗?可以免费下载到的那种!

网友E:
最佳方法可以使用PDF打印机这样的软件,将文件直接生成图片式的PDF文件,这样就不可以编辑了。

网友E:
这里是PDF打印机,打印机输入注册码,无任何限制。
安装好后直接打印一个文件,并弹出如图示,选择关于对话选项输入,注册码。提示注册成功。
附件: PDF打印机.part1.rar (1424 K) 下载次数:38
附件: PDF打印机.part2.rar (675 K) 下载次数: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