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压力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1-04-05):
我们公司的一个压力感应器(机械式)安装在油分配器.
在润滑脂油泵在工作的时候,传感器一直是没有动作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1、油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把管路都撤了,油泵打油打的很不错的,可是一安装上去不不行了,声音很沉闷。
2、传感器是有一个顶杆的,我手动顶杆还是很好的,安装上去就不对了
由于以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接触过机械式压力感应器,所以请教各位大虾!!!!!!
有谁知道的,或者有类似的资料可以发邮件给我
gongxx163@163.com
740688698@qq.com
在下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数控机床上的自动加油机?这种机它是压力油推动活塞,活塞顶动顶杆碰触微动开关,你的顶杆不动作的吧,可能是活塞卡住的问题。

网友B:
检查油泵看看压力是否正常。
楼主所说在将管路安装时出现打油声音沉闷。
那应该是油路堵住现象所致。

楼主:
谢谢!! 楼上的两位兄弟的解答,!!!
我觉得是这样的, 管路有堵塞,然后导致活塞卡住,顶杆不动作 .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对的,可以回一贴!!!!
谢谢!!!!!
楼上的两位如果有点资料的话就更好了,我没有
gongxx163@163.com
740688698@qq.com

网友C:
个人支持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