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PLC报错PROG.E红灯常亮

楼主(2011-04-05):
三菱PLC报错PROG.E红灯常亮,型号FX2N-16MR,机体进过水。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杯具了。烘干后下载后程序看看行不?不行的话。。。。。。。。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通讯连不上去。

网友B:
主板已经挂啦

网友C:
程序出现严重故障

网友D:
买的就水货

网友E:
换新机子吧

网友F:
西门子S5、S7系列PLC专业维修13830812651

网友G:
用吹风机吹一下,[注意风的温度]。如没好转的话,将程序读出,检查程序是否有错。

网友H:
PROG灯亮一般都是电池没电后,程序丢失。电池没电应该与进水有很大关系,若程序没有备份,只能重编。若是在大连,可以给我打电话15241113403
三菱PLC报错PROG.E红灯常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