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和大师帮忙

楼主(2011-04-05):
我
网上下的CXONE4.0软件安装后不能使用 点击图标提示无法定位序数118于动态链接库cdmapi32.dll 无法编程急盼解决

楼主:
是不是要注册吗我没有诶

网友A:
不是要注册码,是软件原因,而且可能是操作系统原因造成的,你的操作系统是快速安装版的那种吧。可能精简了某些不常用的文件,而工控软件却需要用到。

楼主:
我的操作系统是XP正版的。提示找不到序数无法运行程序。急啊

网友B:
把360关掉,还不行的话。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