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05):
图中21部和25部间NO=14是什么意思,编程时候如何输入

网友A:
这是主控指令 T0闭合才调用下面这段程序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B:
主控指令,N0是主控编号,M14是辅助继电器编号。1楼已说清了。编程时只需转换,用编程器时按电脑上显示的程序步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则么记得那个地方应该是只显示M14的 这怎么还多了个N0

网友D:
知道T0接通了21 个25之间就能练气来就行了
下边各步就可以工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