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损坏

楼主(2011-04-05):
我们现场有两套液压操作缸,分别在开启和关闭腔上装有压力变送器,液压系统额定压力是6.4Mpa,所以,设计选用的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0~10Mpa,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两套液压缸的关闭腔上的压力变送器是好的,而装在开启腔上的2个压力变送器均已损坏。液压缸在开启时,有个外力作用,朝开启方向。会不会在某种条件下,开启腔在开启时,可能出现短时负压,这样对0~10Mpa扩散硅的压力变送器造成损坏?

网友A:
一般来说,短时的负压不太可能损坏扩散硅
这与产品质量与厂家制造工艺有关系

网友B:
这要看是多大的负压了,建议换成电容式的压力变送器

网友C:
没遇到过,帮顶一下

网友D:
很多国产压力变送器不行

楼主:
我们现场使用的倒还是国际知名品牌的变送器,有压力的,压差额,还有几个量程段的,都比较稳定。就是这两个出了故障。我也查了些资料,2楼的ysheng9099 说的有道理,电容式压力变送器,还可以做下限负偏移。

网友B:
一般的压力变送器都可以做零点负迁移的

网友E:
负压有可能损害压力变送器,有时会没有检测信号,加压后可能会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