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使用问题

楼主(2011-04-05):
力特的usb转232电缆。三菱plc-fx1n,下载输入程序都正常。解密时显示通讯故障,不知怎么回事请教各位

网友A:
楼主,其实我也想问个问题,咱们平时的USB接口能不能改成接PLC的?谢谢

楼主:
我用usb转232电缆。用过好几种牌子的,总的觉的力特的比较好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呢。难道大家都不用转换线吗

网友B:
我用杰瑞的,和各种PLC,操作屏通讯都没问题

楼主:
正常使用没有问题,用解密软件不行,不知为何

网友C:
可能是解密软件有问题

网友D:
杰瑞的没问题

网友E:
我也是用力特的.暂时没什么问题.

网友F:
换个解密试试,把端口改为COM1试试

网友G:
三菱有USB接口通讯的数据线 详情请致电三菱电机

网友H:
肯定解密软件不对,用三菱FX解密软件可以直接读出

网友I:
LG也有这种现像,应该是破解软件问题,用COM九针口就没事啦!

网友J:
解密程序的是不关口的是

网友K:
线是没有问题的,出问题的估计是解密软件,端口设置没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代换解密软件试试

楼主:
换了解密软件好了。是不是做工控必须用带串口的电脑呢。usb转232线有时不行,

网友L: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台达的PLC 能下载程序,但是解密之后编程软件就通不上讯下载不了程序了。

网友M:
可能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