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软件

楼主(2011-04-05):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MT8000软件中 多状态切换开关 中tv cv cv2 sd 代表什么东西 谢谢

网友A:
tv是定时器,cv是计数器,sd是数据寄存器
热心助人

楼主:
为什么要加个V呢???
那和plc的地址不一样啊???

网友A:
tv cv是PLC内部存储定时器 计数器的设定值和当前值的字元件,PLC程序中使用的t c一般是定时器和计数器的位元件
热心助人

楼主:
请问怎么使用这两个子元件 在plc程式中能使用吗 比如说我触摸屏设置tv 那是不是要对应plv程式中的tv 为什么我在三菱fx plc中找不到这两个地址 谢谢回复

网友B:
去掉v和s来理解。。。。。我公司都是用MT8000的。。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