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11-04-05):
用GT DESIGNER2 和三菱触摸屏F940GOT 通讯时,触摸屏画面显示通讯已连接,但是GT DESIGNER2 显示通讯超时错误!
同样的屏和线在台式机上没问题,可以接受画面。
请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A:
USB串口COM选项是否正确,每台电脑连接的时候都不同,有些需要驱动才可以。

网友B:
要在电脑里安装驱动程序,才可以哟

楼主:
com 端口设置都是正确的,驱动程序也有,以前和三菱PLC通讯过。

网友C:
通信超过一定时间会出现这种问题,可能你那台电脑运行很慢。多通信几次试试或换台电脑。

网友D:
串口线稳定性不是很可靠 尽量多链接试试看

网友E:
我也遇到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电脑和线遇F930可以通讯,但与F940通讯就显示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