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指令from H0 H2E0 D300 K16怎么理解…

楼主(2011-04-05):
H0是不是指第一个智能模块?H是什么啊?麻烦高手详细点解释下,谢谢啦!

网友A:
H0是指第一个智能模块。
H是16进制的意思。

楼主:
H2E0呢?

网友B:
不是一样的嘛,指十六进制的2E0

网友C:
H2E0,H:是表示十六进制。2E0:表示十六进制数,换算成十进制数就是736。

网友D:
楼主该看看书然后再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