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载pro face里程序

楼主(2011-04-05):
单位现有一台GP2600 电脑上已经安装了PB7.01升级中文版软件,Por face连接的是三菱A2USH-S1的A1SJ71UC24-R4,请高手说一下详细流程,主要以前没有使用过,希望不要出错,手册也找了好几个,没有找到类似的方法,希望高手指点,只需要把里面已有的程序读出,求详细方法,谢谢…谢谢!!

网友A:
兄弟若是第一次使用GP-ProPB3 C-Package,那就先開啟或新建一工程,然後點擊轉換,點擊轉換設定,接下來只要是兄弟有看過手冊,應該不會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