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转换成WORD 文档

楼主(2011-04-05):
各位师傅,我正在做一个毕业设计,想把PLC的梯形图放到WORD文档里去,请问有哪位知道的,指点指点了,在这谢谢了。

网友A:
用截图来做最快了
下载积分:+1(zhao110) 谢谢

网友B:
不多的话,同意截图。

网友C:
可以在CAD里做,然后复制到WORD里面

网友D:
可以打印到PDF里

网友E:
哈哈,楼主大哥,建议一个字“截”

网友F:
可以用PDF生成器,要不就是建议打印处理再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