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我公司有一太三菱PLC Q系列,   PLC ERROR 灯一直都亮,但工作都很正常,

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公司的设备是韩国的设备!!!

请高手帮我说说看看!!!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些不影响停机的错误,你可以接上电脑查看是什么报警。
  •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楼上正解!非致命错误PLC是不会停机的,只发出警告!
  •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楼主gongxx163于2011-04-06 03:37发表的 PLC ERROR 灯一直都亮,但不影响工作????? :
    我公司有一太三菱PLC Q系列,   PLC ERROR 灯一直都亮,但工作都很正常,

    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公司的设备是韩国的设备!!!

    请高手帮我说说看看!!!  是什么原因??

    兄弟連線檢查看看問題在那不就知道原因了嗎

网友D:
    专业维修PLC。电话:13830812651(马工)

网友E:
    非严重错误,是不会影响PLC运行的。

网友F:
    可能是PLC内置电源电量不足。换钮扣电池试试。

网友G:
    可能是内部运算错误!比如数值太大呀,太小呀等等等方面!

网友H:
    把数据线连上,在诊断菜里有PLC诊断,诊断出故障后点帮助可看详细内容

网友I:
    不影响运行的错误是不会导致PLC停机的,但是可以通过查看出错代码来查出出错的原因

网友J:
    估计是电池没电,具体可查看错误代码

网友K:
    如是电池没电的吧,再不换你就麻烦了。

网友L:
記得好像是ERROR閃爍的話是嚴重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