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工控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一个很简单的工控机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的工控机的TF卡是很早的,现在想换一个内存大一点的TF卡,应该TF卡里面有程序什么的,
不知道能不能把以前TF卡的文件COPY 到新的TF卡上面去,这样做是不时可行???
公司没有人试过,所以不知道???
请教了!!!

网友A: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会有支持多大容量的问题。

网友B:
COPY得当没问题,有些COPY了也不行

网友C:
在来一招!有点繁琐
将原TF卡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保存!然后将大容量的TF卡(满足PLC的容限要求)插入PLC中在下载到TF上

网友D:
唉。。。。。。你们这些方法,工控机能引导吗??

楼主:
lovefeyer
唉。。。。。。你们这些方法,工控机能引导吗??
我就是担心这个啊!!,你说它是工控机又不是其它的,COPY 不一定能好的,需要添加系统引导文件,和Windows有点类似!!!
lovefeyer
你有做过工控的吗???
我没有,再说我们公司也不让我式啊!!

网友D:
以前做过,你把原来的卡用读卡器在电脑上涌GHOST做个映像,需要的时候恢复到新卡上即可。但是有的卡可能不支持,所以要测试一下。

网友E:
没关系的,直接保存到电脑里,换个大点的直接在罐进去了就OK了
我司都是这样,比如像FANUC我们调试好一台,后面做的只要型号一样直接灌进去就好了

网友F:
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