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铭牌1000kw的10KV高压电机,在不用高压的情况下,如何测它的转速?

楼主(2011-04-06):
无铭牌1000kw的10KV高压电机,在不用高压的情况下,如何测它的转速?

网友A:
具我的理解,好向不能吧!

网友B:
不可开的玩笑

网友C:
柴油机组都有转速表,测发电机转速可用手持式转速表,分两种,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接触式需拆下发电机前轴端盖,用转速表的测速头接触轴中心。非接触式按说明书操作。

网友D:
用高速接近开关和PLC的高速计数 剩下的你懂得!!

网友E:
测电机的极对数可以确定同步转速

网友F:
用交流电压表接到电机端子上,想办法盘动电机,电机转动一圈,电压单向变化的次数就是电机的极对数。
个人意见,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G:
顶六楼!

QQ:346994482

网友H:
6楼说的大致对,但仪表必须用直流微安表。仪表指针摆动正负一周为一对磁极(2极),电机转子转动一圈,指针摆动几次,该电机就是几对磁极。

楼主:
正确,用万用表粗略测出电机转速。先欧姆档,测出是一相U1、U2,再拨到微安挡,将万用表表笔分别接U1,U2,再转动电机转子转一周,看用万用指针偏转的次数,如,正摆一次,就是1对极,那么电机的转速就是3000(2840)转左右。如,正摆2次,就是2对极,那么电机的转速就是1500(1480)转左右。照此类推就可估算电机的大概转速。

网友F:
搞半天跑这里出考试题来了啊

网友I:
学习了,和低压电机一样的判断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