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电压.功率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1-04-06):
110V 的驱动器能与220V电机连接?
驱动器400W能否驱动500W的伺服电机?
那位大哥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110V驱动器是不能与220V电机连接的!MS没有220V电压等级的电机
所有品牌的伺服都不能这样的!个别品牌可以大驱动带小一个等级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