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小型PLC!

楼主(2011-04-06):
现在学习小型PLC的话除了三菱还有那个比较好,哪个市场更大?是学欧姆龙CP1好还是西门子200好?

网友A:
学习小型PLC三菱的好入门一些和我们的思维差不多!如果你学精了就是看哪一个的东西都差不多的啊!大同小异!对于哪个的市场大一些的话就是要看机械厂编程人员的了!如果你先学会三菱的那你就有可能会用三菱的机会大一些啊!那就是一般的先入为主吗!

楼主:
谢谢,师傅们还有什么见解!

网友B:
不管哪种学会了,其他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B:
指令都大同小异

网友C:
樓主能力夠的話可以學習日系的三菱
及歐系的西門子看看

网友D:
假如你学这怕那的话
建议你直接学IEC 61131的5种标准编程语言
这很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甭管碰到神马。。。
本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E:
正色的说,复杂只有思想,简单只有编程

网友F:
只要你学会精通一种,其他的可以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