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程序下进去怎么按没有反应

楼主(2011-04-06):
我前两天换了一个威纶506的屏,就是程序下进去怎么按没有反应,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没有描述清楚哦,是不亮,还是有画面,触摸不动。还是程序不进去?

网友B:
必须和PLC通讯成功后,才起作用。也可能是你写的屏程序与PLC程序地址不对

网友C:
会不会是把威伦和步科的软件搞混了

网友D:
这个现象有,应该是屏的质量问题
我前两天刚好有一台屏就是出现这个问题:
是触摸板的接口AD片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