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各位大侠,请帮我看以下面梯形图的扫描先后

请问:运行时是先扫描[SFTLP M0 Y10 K3 K1],还是先扫描[SET M0],还是同时扫描?

网友A:
先扫描SFTLP M0 Y10 K3 K1再扫描SET M0,
记住按指令表从上到下依次扫描

网友B:
不一定,有可能是先执行SET M0     再执行SFTLP M0 Y10 K3 K1最好程序加个优先条件
大侠,如果[SFTLP M0 Y10 K3 K1和[SET M0]都有可能先执行,不就不符合PLC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的原则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有可能是先执行SET M0     再执行SFTLP M0 Y10 K3 K1最好程序加个优先条件

这个可以算亮点吗?

网友D:
做个试验把 这个 【SFTLP M0 Y10 K3 K1】  换成【RST  M0】  看结果

如果M0置位 那就是1楼对了

如果M0没有置位 那就是2楼对了

我支持1楼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有可能是先执行SET M0     再执行SFTLP M0 Y10 K3 K1最好程序加个优先条件

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F:
PLC的程序执行顺序是自上而下的,当然是先扫描上面的一行啦

网友G:
这样不如SFTLP  M8000 Y0 K3 K1这样子做方便。。。。。

网友H:
程序的扫描和执行是不冲突的两个问题,1楼和2楼的说法都没问题。

网友I:
程序执行自左向右,自上而下

网友J:
扫描是自左向右,自上而下,动作可以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程序大小,指令执行的时间都会影响结果,前面的程序不是一定比后面的程序先执行,这是PLC扫描的主要原因

网友K: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当然是先执行SFTL,再执行下面的SET

网友L:
我压一楼500块~呵呵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M:
这恐怕要具体的看软件编译之后的结果呢。。。
谁知道呢!?

网友N:
1楼可是个高手,大连东益自动化的工程师。我认识。哈哈。

网友O:
先扫描[SFTLP M0 Y10 K3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