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纶2屏(MT508T)一PLC(FX2N)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1-04-06):
各位前辈,能否就这个问题详细说一下,论坛里有这个方案的说明,但我想问一下除了触摸屏改参数以外PLC要改吗?如触摸屏不是同型号(是同牌子)的咋搞呀

网友A:
触摸屏改参数就可以,不同触摸屏的话那要重新编写
QQ:532904130

楼主:
PLC的程序的要改吗?

网友A:
PLC的程序不用改的,屏的数据对应PLC的数据OK
QQ:53290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