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台达触摸屏控制一台PLC 或两台以上PLC的方案?

楼主(2011-04-06):
两个台达触摸屏控制一台PLC 或两台以上PLC的方案 请大家说说控制的方案,本人做过一台触摸屏控制 4台PLC的系统, 相当于 在加个触摸屏,可是如何控制?

网友A:
只要PLC有多余的通讯口就可以,且追加的触摸支持此协议

网友B:
FX2N+422DB
接两个触摸屏!

网友C:
台达2HMI控制PLC需要写宏指令的,比较麻烦
YOU-DIAN AUTOMATION

网友D:
学习一下,个人觉得应该能实现,把触摸屏当成另一个主站不行吗

网友E:
都是高手,学习了

楼主:
还没有人提出问题的关键, 具体怎么做?,台达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F:
可以用三菱PLC的N:N网络控制。很简单的

网友F:
用FX2N485BD通讯板,每台PLC上加上,触摸屏还有原来的通讯口即可

网友F:
以前的时候我作过2台触摸屏和2台PLC控制,需要的找我QQ41163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