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小弟公司现在刚购买一台薄膜分切机,刚装机几天,最近几次出现死机现象,有一次在运转中出现死机按急停都没有用,必须断电重启,请教各位大侠给小弟点处理建议

网友A:
啥牌子的屏?

网友B:
初步判断有以下几个原因:
1、触摸屏工作环境温度高
2、电源干扰大,需要加装滤波器或者换一个好电源
3、有的屏通讯堵塞也会出现该现象
4、工程应用程序设计有问题
5、屏的质量有问题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表现在触摸屏,但基本真正原因多的是PLC死机或坏了,你说连急停都没有用就肯定率加大,急停不连人机只连PLC,请检查PLC

网友D:
    3楼分析的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初步判断有以下几个原因:
    1、触摸屏工作环境温度高
    2、电源干扰大,需要加装滤波器或者换一个好电源
    3、有的屏通讯堵塞也会出现该现象
    4、工程应用程序设计有问题

    2楼说的很全面,补充一点,还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需更新或安插补丁.以上都是分析屏死机原因,但从楼主描述的来讲,不敢保证PLC是否正常工作,程序会不会发生什么冲突所造成PLC停止工作呢,还是好好检查下PLC吧.

网友E:
    软件版本匹配吗

网友E:
    系统干扰

网友F:
    可能是触摸屏使用时间太长,建议换新件

网友G:
    把触摸屏放别的地方试试,如果屏幕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放别的地方用也没问题,就是你设备运行环境的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触摸屏使用时间太长,建议换新件

    人家不是说刚买的机器吗   我觉得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 或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我给屏加了一个独立电源,给电源,屏,lpc,变频器都从新加了接地,现在好像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