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和三菱a740 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1-04-06):
请问各高手 ,三菱fx-2n+485BD板和三菱变频器a740 用MODBUS协议
如果我用RS指令发送了读取变频器频率指令,当接收标志置1,接收的一
系列寄存器是否有变频器频率数据。谢谢

网友A:
三菱FX2N系列PLC好像不能跟7系列的变频器通讯

网友B:
我试过与E740通讯不上,不知道A.F系列能不能通讯,就不知道了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C:
可以通讯的!
但是想提醒你的是:2n-485不支持MODBUS,
可以用无协议一对一通讯,也可以用专用协议多站通讯,

网友D:
可以的,用RS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