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线输出的接近开关???、

楼主(2011-04-06):
今天在修一台设备时!整整修了几个小时!我们常用的常闭《常开》大多都是输出+24V,(头一回遇到个输出0V的接近开关),换上后设备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拆掉信号线对负电源量(无论用铁块挡或不挡)依旧没有+24V输出,还以为接近开关出厂就是个坏的、就在领个装上问题依旧(因为仓库M12口径的都是这一种、没得选择,再说这么多不可能都是坏的吧!!拿到电气室慢慢的琢磨,送电用万用表一个个的量!发现接近开关是开-断0V电源的(当有铁块挡上时就输出0V,没有铁块的时候就没有输出)可以判断是常开0V输出~~~而PLC是+24V输入采集信号————两者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就用了用中继切换下!将继电器的线圈一端输入+24V的电源,另一端接入接近开关的信号线!!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入+24V电源在送到PLC!!!哈哈万事大吉!!一切都OK了!!在这把型号发上来CONTRINEX790429C
DW-AS-611-M12 大伙都说说用到过此类的接近开关?

网友A:
看来楼主对接近开关不还不是很熟,NPN输出负电压,PNP输出正电压,你用的是NPN的当然是负电压。
呵呵、、我懂了?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网友B:
呵呵,一般欧美PLC喜欢用源型输入,日系PLC喜欢用漏性输入,对应的开关输出就要选择PNP和NPN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来他是不熟悉
呵呵~~~这下必须懂了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网友D:
你用的是NPN的
知道呢~~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网友E:
对新手还是有帮助的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