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 flexible 2008出现无法安装问题?

楼主(2011-04-06):
各位好:
本人从本站下载的西门子Wincc flexible 2008在自己笔记本电脑安装正常。
但是由于别人做的程序是由西门子公司提供的软件,我安装的软件却打不开。
本人再用西门子提供的软件进行安装时出现如图片中所示。并且此对话框出现一次后即消失。
并无其它提示和允许安装信息。
本人电脑系统是XP SP3纯净版。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此现象,如果有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你的这个截屏有点太难判断了
关键是要看你安装到那一步了
主要是程序太大(1G多),不然我把2007给你发过去

楼主:
这个画面就是刚运行主程序时就出现的。
谢谢一楼的。2008版本我有。关键是我的版本打不开现有程序。

网友A:
我理解你的意思你看对不:
你原来装有2008,但是不能打开别人做的2008程序
你怀疑你安装的2008有问题
于是又重新使用光盘安装2008
在安装2008的时候提示上述画面。
如果是,我也只能帮你分析:
1、你卸干净了重起没有
2、是否安装在系统盘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精神可嘉。哈哈哈

楼主:
我理解你的意思你看对不:
你原来装有2008,但是不能打开别人做的2008程序
你怀疑你安装的2008有问题
于是又重新使用光盘安装2008
在安装2008的时候提示上述画面。
以上你说的都对。
回复楼上的朋友:
1:我卸载干净重启了。
2:关键是我打开别人给我的软件我只点击了主程序。
准备开始安装就出现此问题了。

网友B:
SP3进行补丁

楼主:
回复楼上朋友:补丁已经用安全卫士360补齐了。

网友C: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这个试试看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谢谢。这个方法不好使。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2:关键是我打开别人给我的软件我只点击了主程序。
准备开始安装就出现此问题了。”
你的这句话我理解咋就这么费劲,
你安装的时候只要运行“Setup.exe”即可
难道你还有其他的办法,我安装的时候没有这么麻烦啊!
只是在OS更新的时候可能需要关闭防火墙。
建议你使用光盘来安装,我使用西门子的软件出现过同样的软件
拷到电脑里,安装进程到50%就停止安装的现象!
用光盘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是同样的软件

楼主:
《你安装的时候只要运行“Setup.exe”即可》
就是双击Setup.exe后出现此图片的。
光盘安装未试过。
谢谢楼上。

楼主:
本人安装此版本软件则出现的错误。

网友D: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努力不一定成功

楼主:
请问楼上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E:
1、将windos系统卸载掉,重装系统;2、装好系统后补丁;3、补完丁就可装Wincc flexible 2008。

网友E:
最好用光盘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

楼主:
问题已解决。问题在我安装的Wincc flexible 2008主程序源文件丢失一部分。
换个就OK了。SP2升级补丁也安装正常。
谢谢各位了。

网友F(2011-10-22):
我安装到第二行出现错误,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