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7):
PLC:FX3U;触摸屏:GOT12系列
用编码器测马达速度程序该如何写?
以前使用SPD命令写的但显示速度会在6到10多个单位内浮动,求可稳定显示的程序或命令

网友A:
编码器测马达速度数据肯定会有浮动,你可以进行1-3秒求平均,屏幕显示间隔调长一点,就看不出跳动了

楼主:
我是新手,应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