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主

楼主(2011-04-07):
M440做提升机应用(小车上料),在调试时手动停车总是报过电流故障,断电一会后再上电故障消失。增加加减速时间也没什么作用,采用的是V/F控制方式,减小转矩提升、加速度提升都不起作用,。另一套同样的系统却没问题,两套都装有一样的制动电阻。。。现不知问题到底出在何处。。苦恼中。。。

网友A:
两台可以对调一下看看是外部故障还是变频故障,如果是变频仔细查一下设定参数,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变频器本身问题了。
两套离得有点远哦,要不倒确实是个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B:
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下参数看看,检查下负载是否过大,,增大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C:
制动电阻有了应该是没问题的  先试出是哪一块的问题吧

网友D:
兄弟查一下机械问题,看阻力是不是大。
机械没问题,运行中抱闸都是打开的。而且阻力大的话,启动应该困难,但是启动很顺利。

网友E:
可以把正常那台变频参数复制到故障的变频器上试一试。
试了下,所有参数都一致,还是老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外部的故障…我经常遇到过流,电机的皮带本来两根,断掉一根或者有一根松了就会出现过流现象…检查停机的时候有什么负载
空车试验哦,而且拉车就一根钢丝绳,绳子没问题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难道用上抱闸了!!猜想哈
是的,这类肯定有机械抱闸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