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寄存器D

楼主(2011-04-07):
其中的D206和D208如何才能看到其设定 数值???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用FX3U的吧,数据是自己写进去的

网友B:
在触摸屏或文本里设定数值,在监控PLC程序就看见了。

网友C:
在PLC程序中也可以用MOV指令赋值

楼主:
请问文本里设定数值?如何去设定啊。。。哈哈。。新手不好意思啊。。。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