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动机额定功率与空载电流

楼主(2011-04-07):
我测量了6台设备的电动机空载电流
电动机功率 空载电流
1.6KW 1.7A
3.7KW 3.3A
3.7KW 3.0A
3.7KW 3.1A
7.5KW 4.9A
8.1A
想请问如何根据空载电流知道该电动机的功率 谢谢

网友A:
不好讲
谢谢 您的参与。。。

网友B:
一般小型电机的空载电流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

网友C:
大电机空载的时候百分之十也没有

网友D:
小型鼠笼型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在50%以上,但大型绕线型电机特别是300KW以上的,其空载电流一般不到额定电流的30%,因此,无法用空载电流来判断电机的功率

网友E:
一般小功率按40%算比较常见!

网友F: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G:
功率一样和电机极数也有关系,空载电流也不同.

盟主

网友H:
空载电流没有计算公式的,一般都是试验测得准确值。

网友I:
不好讲,每个厂家做的同一种功率的电机不会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