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1-04-07):
我这有定位模块QD75P1的和MR-J3的伺服驱动器
我该如何让电机做最简单的运动呢
比如让电机电动运行,正反转运行
请给一些参数设置方法
最好再介绍一下连接的方法,有图最好

网友A:
顶,我也不懂,希望别人能帮你

网友B:
硬件连接就不说了,看手册,然后:
GX Configurator -QP 软件就可以测试运行

楼主:
伺服部分的参数太多了
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设置方法
而且很多参数都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