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同步控制器问题(多机串联怎么接)

楼主(2011-04-07):
问个很菜的问题,同步控制器比如台达的,并联式给定 和 串联式给定,有什么区别?
并联给定
串联给定
继续请教各位,多台控制器并联能理解了。。如下图,,,但要都是串联给定的话,主机和分机要怎么接线??

网友A:
正在学习,期待高手中

网友B:
没什么不同,根据需要使用。

网友C:
串联式给定OUT1作为F2的微调基准,OUT2作为F3的微调基准,以此类推。并联式给定直接±5V作为微调基准,根据实际情况接线和设定参数,说明书有介绍的
學無止境

楼主:
谢谢楼上,有点明白,串联微调时,其后的输入跟随前一个输出变化而变化。 。。。。但这个变化是不是成比例的呢?比如调节F3时,要求F4以F3的0.9倍的比例调节,F5是F3的1.1比例调节,,,比例参数应该怎样设置?是设置输出比例系数、还是设置反馈比例系数?还是两个都要设置?

网友D:
并联就是将电位器的高端并起来,如果高端为5V则每路输出0—5V可调。串联是将下一级高端接到上一级的输出,而本级的电位器只能做微调。

楼主:
继续请教各位,多台控制器并联能理解了。。如1楼图,,,但要都是串联给定的话,主机和分机要怎么接线??

网友E:
学习一下,我也感兴趣

网友F:
刚调试好了一台梳毛机,四台电机同步,没有用到同步器.用PLC控制的,模拟电压给定速度。用的是让PLC计算,电机频率不一样时每秒的速率来控制速度,同步性很好,加减速时间可以在变频里固定,在屏上设一个时间,就能控制同频加减频率的时间。比用同步器方便,同时也不用用到通讯。变频什么牌子都 好用了。
谢谢,能不能详细说说,变频器要用PG反馈么?

网友G:
串联的要解决总调电位器的问题,用双联的电位器,要求高的不行。微调的与单台的接法一样。
谢谢,请教比如2只同步器串联的话,主同步器按标准串联接法,用其最后一路输出,接到第2同步器的外部输入给定,第2同步器再按标准串联接法。这样可不可以呢?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楼上,请教比如2只同步器串联的话,主同步器按标准串联接法,用其最后一路输出,接到第2同步器的外部输入给定,第2同步器再按标准串联接法。这样可不可以呢?

网友G:
是可以的,最主要的是两台的总调的同步,要求双联电位器线形要一致,不然在不同的速度是会有变化的.
谢谢回复,多机串联的总调和反馈只用主同步器的外部或内部给定,反馈了也只用主同步器的正负5V,,,这样不行么?

QQ:84818626

楼主:
多机串联的总调和反馈只用主同步器的外部或内部给定,反馈了也只用主同步器的正负5V,,,这样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