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7):
各位请帮忙看一下,我这样写入时间对吗?.我是先传这样的写入时间程序到PLC,然后再传另外一段程序到PLC,可另外一段程序读取时间完全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写入的程序没错,读取的时间不对就对了,读取的是实时时钟(就是根据时间的变化而时刻不停的读取PLC内部时间)。而你写入的是设置时钟。

楼主:
读取的实时时间完全不对,如果能读取实时时间我就不会发贴了。

楼主:
是一国产三菱PLC,在线监视不到一分钟,就说通信失败,无法监视。如果程序没错,我就怀疑这款PLC有问题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那你把PLC内部时钟调整了吗,不是说了吗,PLC读取的是PLC内部实时时钟。把PLC内部时间调整到跟你的手机上显示的时间一致,在试试。

楼主:
我开始写入时间的程序不就是调整PLC内部时间吗?2011年4月6号10点10分10秒,星期三,我当时就是对着手机的时间调整的。可是读出的时间到了2052年,而且其它日期也不对。。。  我想知道的是我的写入时间和读取时间程序是否正确?谢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这是在线监视截图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问题基本解决,通过编程软件的时钟设置功能解决了不能读取正确时间的问题。但我不解的是:我先传的时间写入程序不能调整PLC内部时间吗?按道理能,但按这种方法写入的时间在读取的时间完全不对,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B:
直接设置PLC的实时时钟就好了。就不要写入了。

网友A:
你传的程序是你自己设定的,它跟PLC内部时钟不一样。PLC的正确实时时钟要调整,就是用软件的时钟设置功能。

网友C(2011-08-02):
搭车问一个时间的问题:
请问FX2N PLC如何在软件上设置时间的?

网友D:
学习中。我都是直接写PLC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