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问题

楼主(2011-04-07):
三菱的PLC的输入,距离远了会影响输入信号吗?多远的距离为好啊?

网友A:
那就看工作环境和输入端口允许的域值电平了,即输入信号线所感应的杂散信号申压或电琉不得触发PLC;如距离远则必须来用屏蔽线或其它方式抑制特别是带模拟量输入的。

网友B:
楼主的信号线很远吗?没什么干扰的话线长一点问题不大.

网友C:
如果是按钮开关之类可考虑在plc旁边加继电器转换,按钮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控制plc输入点
學無止境

网友D:
100米没有问题,再远没有试过。

网友E:
看附近电磁干扰大不大,如果干扰大用屏蔽线,或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F:
如果是按钮信号100多米好象没有影响,我单位就有这么远的控制,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G:
输入信号别和输出线及动力线走在一起,再加上屏蔽,远点没问题

网友H:
没试过那么远的学习一下

网友I:
用屏蔽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