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复位问题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2011-04-07):
各位大侠:
向大家请教2个松下PLC问题
1.我用复位指令复位一个字节,如: RST WR0,程序检查没问题,但在线的时候,提示语法错误。好郁闷啊!松下是不是
不能这样复位。
2.复位指令一次最大能复位多少个继电器。

网友A:
复位只能复位一位元件,你要WR0,可以用F1 MV K0 WR0

松下PLC复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