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傻问题求助

楼主(2011-04-07):
有三台55KW电机,从8米高垂直放线,我想问一下有固定电线的方法吗,因为垂直吊着,电线很受力

网友A:
看你具体情况如何用了,是用线架空走还是用线槽了,可以把线固定死不会下落

网友B:
见过行车的按钮线吗,买类似行车的按钮线就能解决电线受力的问题,行车电线自带一根钢丝

网友C:
有一种母线桥架,内有三条,四条,五条铜排的。

网友D:
办法有的是。看你的要求怎样?想得到什么效果!

网友E:
如果你采用桥架则可以在桥架中着段固定。

网友F:
看情况来定啊,线固定不移动,直接吊那里就行,上面往下拐弯的地方垫上东西

网友G:
因地制宜吧,兄弟,多动动脑,会找到适合自己的.........
朝花夕拾

网友H:
最好每隔2M要固定一下

网友I:
因地制宜吧

网友J:
这个好办,可以用线槽,也可以用金属管,就是用爆炸螺丝或者其他方法固定就好了

网友K:
只做固定用的線槽或其它
懸空是不可的

网友L(2011-06-06):
没有弄过吗

网友M:
电缆选对 固定与否 没事 才八米

网友N:
55KW不算大,直接穿钢管就好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