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Q系列PLC Q64TD温度模块读不出数据

楼主(2011-04-07):
装在第12槽上的Q64TD模块 地址为 C 。PLC参数为原始设置 (TI 软件里面设置 CH. 1 地址 D1 CH.2 地址 D2 CH.3 地址 D3后)编程如下
怎么会读不出数据呢 ? 高手指教啊 !!!!!!

网友A:
还有开关设置、转换使能等没看到!看看下面这个
下载积分:+2(fsy16) 热心助人

楼主:
已经弄好了,设置编程都没有错 。。。。。 是因为看错模块接线端子的问题,我将传感器接在CH.1上做实验 。结果将线一根接在CH。1上 另一根接在空端子上了 。。。
害的我琢磨纳闷了两天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好人啊 。。。。。

网友B:
楼主有GX Configurator TC软件?

楼主:
没 只有 TI 的

楼主:
最近 老翻看说明书 发现里面有好多标错的地方 绕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