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求助,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1-04-07):
请问,我在用三菱的GT Designe坐画面,但是有个问题,如果我想让一个按钮失效,比如当D0=1时能操作;但是D0=0该按钮变成灰色的那种,不可操作。
我该怎么办啊,头都大了。

网友A:
这不是跟用寄存器控制报警画面一样吗,你这个简单点的话就在PLC程序中用比较指令就行了。

楼主: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怎么把一个按钮变成不可操作的灰色状态。就像我们在WINDOWS一样,有些按钮没有达到条件不能操作,是灰色按钮。

网友B:
用要求满足的条件作为指示灯反色条件就好了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但是还有问题,怎么让这个按钮在条件没满足的时候,成为不可操作的。

网友C:
通常这个功能要配合PLC程序
当 D0=0时 条件不成立 不触发后面的语句
当 D0=1时 并且屏按钮M0通 触发M10 M10才是真正启动后面程序的语句

楼主:
谢谢啊,能给个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D(2011-05-10):
在位开关的 "动作条件"里修改触发类型为"ON中",并指定一个软元件,
可以和位开关的指示灯同一个软元件,但不要和动作软元件同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