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翻继电器选型手册 几个东西不大清楚
1 接触器    我的理解就是断路器或者保险丝跟电机之间的东西

2 控制继电器 不明

3 保护继电器 不明

4 电动机断路器  就是一般的 断路器?

5 电子过流继电器  不明

6 VARIO负荷开关。。。不明

请大牛解释下

网友A:
建议看一下有一本叫做,电力拖动 ,  的书籍
接触器(Contactor)是指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接触器由电磁系统(铁心,静铁心,电磁线圈)触头系统(常开触头和常闭触头)和灭弧装置组成。其原理是当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通电后,会产生很强的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衔铁,并带动触头动作:常闭触头断开;常开触头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头复原:常闭触头闭合;常开触头断开。
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热继电器是由流入热元件的电流产生热量,使有不同膨胀系数的双金属片发生形变,当形变达到一定距离时,就推动连杆动作,使控制电路断开,从而使接触器失电,主电路断开,实现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继电器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元件,以其体积小,结构简单、成本低等优点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热继电器是由流入热元件的电流产生热量,使有不同膨胀系数的双金属片发生形变,当形变达到一定距离时,就推动连杆动作,使控制电路断开,从而使接触器失电,主电路断开,实现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继电器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元件,以其体积小,结构简单、成本低等优点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简单直观,去实践在简单直观了。

网友B:
楼主,别的不说,接触器你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C:
罢、罢、罢!一起学习吧

网友D:
晕了   这些问题   在这里  问 ,  简直就5岁的孩子 问 A  B  C   是  什么  一样

网友E:
问题太高深啊

网友F:
多看看书吧,上面都有图有说明的

网友G:
是不是学电的啊,应该懂的,不是要解释的就太多了..........

网友H:
lz要的是名词解释
?????????????

网友I:
楼主,你太能忽悠了,都不知道你来这里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