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伺服控制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1-04-08):
拿伺服电机按一定的速度挤压一个产品到一定的压力时(比如20N)要伺服反转拉这个产品也到20N的力时停止, 检测压力用压力传感器,到PLC模拟量模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想跟大伙分享你的创意呢还是需要这样的帮助呢,最后那句话连个句号都没有。

楼主:
是我表达有问题哈,就是伺服固定行程去挤压产品,然后用压力传感器检测这个行程中的最大压力值,到设定行程后再反转拉这产品,行程一样,也是测试压力。 我现在初步想伺服用位置控制,传感器的压力值显示到触摸屏上,不知可行不?我是新手的,好多不懂。多多指教!
还有就是要产生25KN的压力 该选用多大扭矩的伺服电机,是用丝杆传动的 ,这个不是和丝杆有关?

楼主:
我qq是646505952 求助

网友B:
求助怎么发了原创帖?

网友C:
比较难的问题,希望高手去释疑!

网友A:
算了一下,25KN的压力相当于2091公斤。这重量可不小啊。楼主说的这些配置可以实现,我们厂再建的一条铝型材挤压生产线就是这样控制的,不过我们这的生产线产生的压力跟伺服电机的大小没有关系。压力控制着块是用变频器带动普通电机做速度调整然后采集压力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因为是再建工程,还没有完工很多东西我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