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v plsr plsy指令如何应用

楼主(2011-04-08):
plsv plsr plsy指令如何应用.最好能写出例程加以说明.

网友A:
作为脉冲控制的时候用,程序在程序样例栏里有的是。自己去找。

网友B(2011-06-13):
对,要学习还是自己找找吧!

网友C:
自己动手。

网友D:
plsr 是带加减速时间可调的脉冲输出指令,一般是高频时用,plsy是脉冲输出指令,一般中1KHZ以下用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