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称重系统出错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1-04-08):
各位高手:我这有一台称重系统,SIWAREX MS 模块,三个传感器。这个称重系统偶尔出错。由于我对称重模块不熟悉,请大家帮忙诊断下是啥毛病。先谢谢啦!

网友A:
出什么错啊,数据不稳,你可以把传感器线全解了,一个一个接上实验,看看那个接上不稳,那个传感器就有毛病,传感器的工作电压很低,也怕干扰,怕潮湿环境
受益了,谢谢啦,

网友B:
以前那个单位,装了一台电子地磅,厂家调了几个月都没完全搞好,零点不稳
谢谢,该如果调零点。

网友C:
零点不稳的可能性多数是传感器本身不稳定,传感器激励电源品质欠佳,电磁干扰,A/D转换模块不配套或精度不够,如果是读数不准,则加上采集数据的机会重复精度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