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一台PLC怎样同时控一个人机界面和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4-08):
有那位大哥可发帮帮我啊,小弟谢谢

网友A:
好像不冲突吧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B:
说清楚点呀
我见过的都是一台控制的呀

网友C:
人机界面用通讯口,伺服好像一般用输入输出点吧

网友D:
PLC控制MHI是通过通讯,设定触摸屏的地址D0 通过MOV来控制画面页号,背光等,PLC控制伺服是通过PLSY,PLSR等命令控制伺服

网友E:
伺服驱动是和PLC的输出输入端子进行连接的,人机界面是和PLC的通讯口连接的呀

网友F:
人机界面是通过通讯口,伺服是输出端子

网友G:
没有什么冲突啊~,楼主多虑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人机和PLC通信口相连伺服和PLC的I/O相接

网友I:
不冲突啊,一直都是那么用的,楼主多查下资料

网友J:
人机界面是通过通讯口通讯传数据的。
伺服驱动器是通过PLC输出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