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我是新来的 刚开始学习PLC

楼主(2011-04-08):
梯形图没法上传吗 我用三菱FX1S-30MT-001的PLC直接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行吗 我是刚学不懂 我是按书上做的 我把梯形图编好后传入PLC全部正常后接线 外部接触器 按钮 接完后实验 PLC输入输出都有信号 按下按钮接触器就是不吸合 请指教 我想把接线图 梯形图上传让各位老师看看 但梯形图传不上来 请指教

网友A:
你的接触器事什么规格的~~~~应该跟你的plc没有关系~~~因为已经有输出了~~~看看你接触器的问题先吧~~~

楼主:
CJX2的接触器

网友B:
看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时多少,输出要外接电源的啊,呵呵!

楼主:
电压220V 都正常啊

楼主:
3楼 你好 你说输出要外接电源 我是火线进线圈的A1另一端A2去另一个接触器的常闭点 然后进PLC的输出

网友C:
如果按钮按下后PLC工作正常,请检查输出接线是否正确,接钥匙器是否是好的

楼主:
6楼 接钥匙器是否是好的 啥意思啊 请指教

网友D:
FX1S-30MT是晶体管输出的吗?可查其使用手册,看输出如何接线。
输出点与其公共点内部,相当于一个开关;负载与输出点连接后,负载与输出公共端之间,需正确加上电源;
须注意电源的种类和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