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4-08):
我们公司一台45KW的变频器工作的时候电机很热,但电流只有80A,
电机是45KW的,请问变频器的参数可以调整一下吗,如果可以怎么调呀?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发热量就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工作在什么频率?电机在低转速时冷却不够.

网友C:
45KW的电机,电流80A也不算小啊,基本属于满负荷运转啦,看下频率,还有是不是一直处于低速运转状态

楼主:
在50Hz运行

网友D:
热到什么程度,电机满负荷运行时会发热的,只要电机没有异常响声,电机风叶没坏就没事

网友E:
变频器的设置都是根据电机的功率 电流来设置的,如果你的电机热,应检查一下你的电机,工作环境温度是不是高,还是在连续运行。

网友F:
80A只是平均电流,峰值电流会更高,基本看成满负荷,可以试调最高输入电压和基频。但基频调太高电机就变得没力。

网友G:
本身就发热大呀

网友H:
电机的温度有多高呢?绝缘等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