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速计数器暂停

楼主(2011-04-08):
现有一个装置
电机带动,带一编码器(1000转)。平时用自动,电机动作,编码器反馈其行走距离 但是手动校正其坐标,需要高速计数器暂停 我用CP1EN40D 的PLC 需要怎么编程表示
本人以前用西门子的,比较好写的,新用换公司OMRON

网友A:
简单,有个输出禁止的点,编程让ON就不计数了。看看手册,忘了

楼主:
就是说等于让编码器脱 开一样的? 只是采用了软件的方法?

楼主:
或者说 我在手动自动前 加一项这样的命令 开到手动了 我就读取高数计数器的值 回到自动我再把值传回去?

楼主:
你说的那个,输出禁只没用的啊 只能禁输出
我要控制电机,编码器主要是读所在的坐标啊 只要高数计数器还工作的。坐标就会变化,禁输出是没有用处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你的做法只是手动时,没有读计数器的值对吧
但是做这个的前提是,我手动过后要马上转回自动, 并且转回自动后,手动行走的时候编码器不能产生数值!比如 我的电机在0-100上行走 当我电机在50的位置时,但是编码器产生的数据只有40
这时有误 差是吧 我要手动将电机行走到40位置,但是PLC的高速计数器不变化,(就是说编码器产生的数值 你写的D0里头的数值保持40不变化)

网友B:
不移动电机,直接输入数据修正。行不行?

楼主:
不移电机,只动数据
但是此时你的修正数据怎么来啊 ? 我要是能确定误 差数据了。我就不用这么做了是不?

网友B:
如果这样,你的40又怎么得来的呢?都是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能返回原点,重新计

网友C:
改用伺服吧!那就不用这么头痛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