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凌PLC仿真总是失败

楼主(2011-04-08):
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失败。是什么原因呢?现跪求楼主帮我讲解一下好吗?

楼主:
我编辑梯形图,也转换了,参数也检查过了,I\O也验证了,每次逻辑测试起动都是失败。是什么原因呢?现跪求楼主帮我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A:
重新安装下软件试试

网友B:
看看系統有沒有問題。

网友C:
你要注意一下你选择的PLC型号。如果是3U就不行了,但是GX-WORKS2可以仿真3U

网友D:
可能是仿真软件没安装好了

网友E:
你要把错误提示告诉大家才能给你分析原因啊

楼主(2011-05-19):
你发个QQ号给我,我传送给你

网友F:
大部分的问题是这个软件出现了问题,重装就可以。

网友G:
GPP软件里面有个图标的

网友H:
CPU型号问题

网友I:
3G和3U的不行

网友J:
你仿真软件没有装好吧

网友K(2012-01-02):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仿真装了几次不行,用的是GX DEVELOPER V8 和GX SIMULATO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