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用一个光电眼控制一个气缸来回往复运动??

楼主(2011-04-08):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现在想用一个到位的光电眼控制一个气缸(带电磁阀)往复运动,就是说电眼检测到第一个工件,控制气缸向前走,气缸停到前端位,等到检测到第二个工件,气缸往后走,并停到后端位,第三个、第四个重复这个动作。。。。怎样能实现,用计数器吗?请帮帮我

网友A:
用应用指令ALT.

网友B:
就是单键开关功能吧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单键开关听上去是这个意思
ALT指令吗 怎么用具体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启动一下,后续都连续动作?
如果这样的话 : 你看一下
启动 X0
前 X1
后 X2
电磁阀 Y0
LD X0 ALTP Y0
ORP X2
LD X1 RST Y0
可是试一试

网友C:
用ALT 不是ATLP 忘了 呵呵

网友D:
可以用ALT指令,前后要用限位停止,当启动设备你的电子眼检测到第一物体的时候,指令执行一次,你的设备往前运行,前端到位限位停止,当电子眼检测的第二个物体的时候,指令执行第二次,设备往后运行,后退到位限位停止。

网友E:
用三个继电器控制就OK,有钱也没必要那么浪费

网友F:
用继电器就卖不出钱啦。
vic

网友G:
可以做到的

网友H:
求教 如何用三个继电器实现 谁能帮画个图看看 同解

网友I:
用磁性感应开关继电器旋转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J:
八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K:
也可以用一个双头电磁阀。